楼主(2014-02-24):
单相交流电机,发现里面有一个电容,用数字表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有测电容的档

网友B:
电容档量下

网友C:
电容上有容量大小,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使用其他档 。电阻档或是电压档 能测吗

网友D:
指针万用表可以用电阻档检测电容,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容没见过。

网友E:
指针式的表可以测
数字的我没测过

网友F:
数字表电阻档也 可以,正反向各测一次,表显示一个数值然后读数变大到1(即∞),但容量不好估测,不像模拟表。

网友G:
电容直接接电,而后两根线短路,看火花就行!

网友H:
数字式万用表判断电容器不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容直接接电,而后两根线短路,看火花就行!
小心!可能会爆炸啊!

网友J:
有专门的数字电容表卖

网友K:
先放电,再测容量

网友L:
  定性检测

网友M:
有专用的数字电容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容直接接电,而后两根线短路,看火花就行!
小心!可能会爆炸啊!

看外表是好的,没有是显的发胀,漏液,破损等情况,交流电容通常没事的!

网友N:
万用表测量

网友O: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容两端,换表笔再测,如果显示无穷大,电容断了。如果,数字有闪动,说明有充放电的功能。如果响了(一直响),电容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靠谱

网友O:
回复 楼主:
嘿嘿,我就是这么判断的。

网友P:
数字表只能用电容档测量,如果用指针表用电阻档看偏转幅度推断电容大小。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通常而已!碰到一次就肝颤了!

网友O:
凡事要有个目标,你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所采用的手段就不一样了。我想楼主的本意还是想看看电容是好是坏,所以采用定性判别,那么简单的方法由你自己去选择了。只要符合原理,总能获取你想要的结果。

电容采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做正反极性的充放电,数字表应该会有反应的。如果没有,连续几次反复,确认是不是断了,应该还是可以的。自己做一下嘛,实践确认它的可行性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