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在安装变频调速器时首先要了解它的使用场合,根据现场的需要设置不同的外围设备。
变频调速器的主要外围设备有:空气断路器、电磁接触器、交流电抗器、制动电阻、直流电抗器、输出交流电抗器,无线噪声滤波器等等。
变频调速器的7大外围设备具体描述如下:

  1、空气断路器是一种不仅能正常接触和断开电路,并能在过电流、逆电流、短路和失(欠)电压等非正常情况下动作的自动电器。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交、直流电路内的电气设备,也可以不频繁地操作电路。用来迅速切断变频调速器,防止线路故障导致电源故障。

  2、交流电抗器又叫AC电抗器、电源协调用的交流电抗器,其主要功能是防止电源电网的谐波干扰。

  3、交流接触器简称接触器,它是用来屏蔽远距离接通和分断交直流电路,或大电容控制电路的自动电器,主要用于变频调速器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断主电源并防止掉电及故障后再起动。

  4、无线电噪声滤波器又叫电源滤波器,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抑制从金属管线上传导无线电信号到设备中,或者抑制干扰信号从干扰源设备通过电源传导。

  5、直流电抗器主要是为了抑制变频调速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它的作用效果比交流电抗器更好。

  6、输出交流电抗器又叫输出侧抗干扰滤波器,它是为了抑制高频干扰滤波影响电源侧的滤波器。

  7、过滤罩主要是防止粉尘进入变频调速器。

网友A:
输出电抗器有好几种呢,有正弦波滤波电抗器,有dv/dt电抗器;还有无线电干扰滤波器等等;另外针对外部接入的制动单元,也是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