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启动报 Lun。更改参数报Eru,还有那个参数可以看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A:
Lun意思是变频器在运行中欠压!Eru意思就是因为变频器电压不足,不能更改所有功能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现场供电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变频器还是报Lun(欠压)故障,那就是变频器内部供电部分或内部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需要维修,如想进入参数观看或修改必须先把此故障处理好之后面板各按键方可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给板子加的直流电。500V左右吧。启动还是报Lun。。头大了。电压检测是多少V?

网友B:
看情况是电压检测线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