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现有一台三菱文本GT1020-LBL-C,有一条通讯线GT10-C30R4-8P,一端连接三菱FX系列PLC,一端7根散线分别连接GT端口RS422上的端子,现在能点亮。

有以下问题:

1.需要修改PLC中一些参数,就必须将电脑与GT连接下载组态程序,是吧?如果是,那么电脑端使用什么软件组态?GT Designer2能用吗?

2.电脑端与GT连接使用什么电缆?该电缆一端连接电脑com口或者U口,另一端连接GT的RS232口(该口是一个6针的圆端口)。请问:这个电缆线可以自己做还是必须要买三菱的?找不到三菱官方定义点啊!

网友A:
GT Designer2或是GT Designer3 这两个软件都可以编写这个触摸屏的程序
GT1020是圆的232口,三菱Q系列的编程电缆就可以编程:QC30R2或是USB-QC30R2
这个电缆可以买国产的

网友A:
QC30R2电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让我少走弯路。
今天拆了一根键盘线(有4芯,取三芯)焊接,怎么组合都不行,咨询三菱400电话竟然说接线端口定义不公开。

网友A:
自已做这个电缆,就是那圆头不怎么好找,如果实在不行可以买国产的电缆,国产的价格不算高的。

网友B:
QC30R2,与三菱Q系列PLC的RS232口是一样的,直接买条电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菱的售后服务很垃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那种PS2口键盘、鼠标接口适合,可惜的是键盘线拆下来只有4根线,按您提供的接口接线图最少需要5根线,鼠标线多少根还不知道。

网友D:
QC30R2买一条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同时下单采购了两台文本,一台TD400C,这个我很熟,知道与PLC连接线自带,并且不需要在文本中下载组态。一台GT1020-LBL-C,下单时还做足了功课,知道三菱的是裸机,要另外采购电缆,当时想着与计算机RS232通讯线好弄,只申购了一条与PLC的RS422通讯线,结果……
现在重新下单麻烦大了,弄不好还要扣奖金……
没办法,现在看来只有再次找采购了。

网友A:
国产的电缆不贵的,你让采购找下供应商,说不定供应商还能送一条给你呢。

网友D:
现在重新下单麻烦大了,弄不好还要扣奖金
还至于这么严重

楼主:
最终还是买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