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语句表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4-02-25):
刚刚接触S7-300PLC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求大神指导。上边的程序我研究了好久也没有弄出结果
SFC20是什么意思,还有下边的语句表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A:
SFC20块传送;下面语句表是2个嵌套循环里作数据交换!

网友B:
要学会用F1哦,SFC20是系统功能,大致就是把SRCBLK管脚的DB6里DBX0.0开始的24个字节复制移动到DSTBLK的DB6里DBX30.0开始的24个字节。P#是指针 RET管脚一般都是返回值,报错 溢出之类的。

网友C:
先看看这个文档,再找组态王驱动帮助里面关于profibusDP的内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