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性检测器

楼主(2014-02-25):
要做一个简易的弹性检测器     就是充气放气   要100万次。需要做哪些准备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没做过啊。

网友A:
我也没做过,坐等高手给个方案了。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测试什么设备或者零部件的?
直接用个活塞,装个弹簧,用压缩空气推动,电磁阀开关,往复运动得了。

网友C:
空压机加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