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风机启动求助

楼主(2014-02-25):
一台17KW引风机,新装。星三角启动,额定电流35.5A。星形启动时,启动电流最高达70A,但长时间(20S)启动电流都不能降下来,转三角形后,电流达230A后才开始下降,造成热继动作,热继接入相电流,设定20A,需设定到30A才能不动作。根据电机标识检查接线均未发现任何问题,启动起来后,三相电流平衡20A.怀疑启动负载重,将切换时间改为2S,启动正常时间缩短,表测启动电流可见140A,但热继仍要设在约30A,启动时才不动作,有时在26A也不动作。求教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风在开口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流特别大。

网友B:
进风口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网友C:
应该关风门.启动

网友D:
风机特性,风门在启动时关闭。

网友E:
风门关闭后再启动。不知现场电压怎么样?可以加一个补偿电容。

网友F:
引风机的风门是否关闭?建议启动时短接热继电器,运转正常后再使用热继电器保护;或者改用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G:
即使带负载,也不该这么大啊

网友H:
引风在开时要关闭风门,启动时短接热继电器,或用风机专用热继电器

网友I:
锅炉的引风机吗?冷态调试还是?关风门起动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