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4-02-25):
   本人有一个疑问一个普通三相电机是带动螺旋运转但电机经常会热过载,电机摸上去比较烫。然后我们换了一个电机就能带动螺旋了,我想问的就是电机线圈发热有变黑但没烧坏电机所输出的力矩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A:
只有长期过载才会变黑的。

网友B:
输出力矩不会变,但电机绝缘等级会下降,

网友C:
呵呵,线圈变黑还能用,证明马达没有烧毁。
但是继续使用,马达的线圈产生高温以后,线圈电阻加大,电流受到影响,输出功率也会受到影响。
想长期解决此马达功率选型错误的问题,唯有更换功率大一级的马达。

网友D:
电机选型的问题,不要太吝啬了。把功率放大2档,转起来就轻快多了。把可靠性和耐久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最实在的设计和选型了。

网友E:
电机长期过载运行说明电机选型偏小了

网友F:
线圈变黑还能用,最好将电机选大一号

网友G:
如果换电机还是相同功率的
那么就是原电机有水分

网友H:
不同的电机参数也不一样,要是返修的电机很可能电机定子线圏线径不一样,偷工减料,匝数减少,功率就达不到,所以会发热。电机产生热量还有一种可能,轴承坏了也能产生过热。

网友I:
有个算扭矩的公式来着

网友J:
3楼的说法是对的,赞同。

网友K:
3楼老师说的经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