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对不对?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正反转的

楼主(2014-02-26):
(无正文)

网友A:
100%应该是不对的
正反转正常是控制方向信号

网友B:
好像这个程序有一些问题,需仔细推敲。

网友C: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PLC,怎么PLSY指令中还有Y5

网友D:
如果是FX1S-FX1N,可以用DRVI指令,细节看编程书

网友E:
PLSY能同时驱动嘛,很不解

网友F:
呵呵;Y4、Y5也带脉冲输出的;估计是国产的或仿三菱的;

网友G:
用三菱仿真一下啊

网友H:
y000,y001双线圈了

网友I:
两台步进电机,Y0 Y1输出脉冲就够了, 估计楼主的Y4 Y5是方向信号,方向信号不能用脉冲要用开关信号。
先搞一个步进电机正反转试试吧。

网友H:
估计作者是想让步进电机正转15秒,然后反转,用Y004Y005控制正反转。
控制正反转不需要PLSY指令的。
我也是个菜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看一下这个对不对呢,先只控制一个电机

网友J(2014-07-23):
是不是线接错了呀,用的是国产的步进电机还是日本的步进电机呀。有什么技术需要咨询的可以联系我QQ2850653777

网友K:
程序不报错吗?

网友L:
楼主错了,plsy指令在plc编程时只能出现一次,也就是用了y0就不能用y1,y2--y5不是脉冲输出点,不管是仿的都一样的。对于用多个步进电机时是靠外部来切换的或多个plc。还有用了PLSY 就不可在用plsr或plsv  这3条只用其一,当然如有说错请加以指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