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在没有装系统以前,就是天天都蓝屏,可现在重装系统后,也蓝屏,是XP系统

网友A:
XP系统很简单的

网友B:
公司电脑经常蓝屏,插拔内存条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C:
是正版的吗

网友D:
内存条,再不然就是硬盘了!话说跟系统没多大关系了,XP系统很稳定的!

网友E:
呵呵,硬件有问题了吧,新机到现在使用了多久了,还在保吗?
我的笔记本也是,用久了,要拆卸出来清理灰尘的。
我拆开看,吓一大跳,灰尘堵住散热鳞片口足足有两三张银行卡的厚度。

网友F:
清灰,检查硬件,如内存。

网友G:
蓝屏原因太多了,我的机器从去年9月安装更新后一直开机时蓝屏,每次选使用最近一次正确配置启动,重装系统后OK,但再安装更新后过几天又如此,用某优化软件提示无法找到蓝屏日志,就这么用吧,准备过段时间增加内存,装WIN7.

网友H:
个人觉得硬盘的可能性大,换块硬盘试试。还有就是散热了。

网友I:
提电脑就眼泪哗哗的,放着2g独显不用,一直用256的集显,悲催。。。

网友J:
没撒悲催的,公司的电脑都这德行,一台机器配2块显卡,尼玛钱多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3年了,我不敢拆啊,怕拆坏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这样的话,早就过保修期了,自己不敢拆,送修。

网友K:
电脑蓝屏一般是硬件问题

网友L:
申请换新

网友M:
建议拿去修吧!

网友N:
系统是不是有问题,换个盘试试,还有如果用了两根内存条要换到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