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电容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4-02-26):
请问各位老师,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电容怎么拆下来?急

网友A:
【方案】
偷拍泛滥不止,我们该如何安全有效查找摄像头?

网友B:
边上是不是有胶啊
【方案】
CNC | 画面切换知多少 - PLC直接画面选择

网友C:
基本上只能靠敲!
【方案】
维萨拉 CO2 传感器亮相“构建生物圈”展览

网友D:
电容也能坏?
【方案】
智慧仓储:人工智能仓储机器人解决方案

网友E:
这个应该就是卡上去的,那周围的固定卡圈是非金属的。应该可以拿下。
【方案】
CX7000 嵌入式控制器:入门级控制器采用 400 MHz 处理器并集成多功能 I/O

网友F:
这里挤一下,应该能把他挤下去
肉都被吃了……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提升种子处理机的性能

楼主:
不好挤啊,使用了两个方法解决了,1)使用裁纸刀把固定的胶套去掉2)第二种方法是向左右摇动电容,可以拔出电容,不过要费一点力气。

网友E:
当然是第二种方法了,左右摇动和反时针旋转,拔出电容。只要能活动,就有戏。
【方案】
数控平面磨床发展简述

网友G:
6楼老师的红色箭头是怎么弄的呀?
【方案】
虹科携手其合作伙伴Port推出新的CC-Link IE TSN 方案,以提高精度和生产力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很好弄,在图像编辑软件里就能做到。windows画图板里就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