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a

楼主(2014-02-26):
型号cp1h-xaCPU单元,输入端需要接4个高速计数器(编码器E6B2-CWZ6C),还要接8个继电器输入。问题:查CP1H操作手册3-5-3,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的连接,COM应接电源的+24伏的正极,而我的八个继电器的输入,则要求COM接+24伏电源的负极,而此输入端子板只有一个COM,请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呵呵;高速输入的是由编码器的型号决定的;
你继电器的信号给PLC输入端的话,与继电器的线圈无关;
如果你继电器输出端的只能与编码器相反的话,那只好加中间继电器了;

楼主:
谢谢ZCMY 版主!我原来用的是CQM1H内插高速计数器板,各个高速计数器都是独立的,且与CPU的输入单元也互不牵连,不存在此问题。现转换成CP1H,COM都搅到一块儿了,如果将继电器反过来接会很麻烦,请帮忙想想,还会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另: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的连接,输入端子板的COM能否接电源的负极?

网友B:
你这八个继电器的输入是给PLC输入吗?
如果是改一下继电器触点接线不就得了。
如果接PLC输出,那就按设计图接---与输入无关。

网友A:
真不行就加8个中间继电器,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ZCMY 版主!我原来用的是CQM1H内插高速计数器板,各个高速计数器都是独立的,且与CPU的输入单元也互不牵连,不存在此问题。现转换成CP1H,COM都搅到一块儿了,如果将继电器反过来接会很麻烦,请帮忙想想,还会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另: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的连接,输入端子板的COM能否接电源的负极?
就你目前的问题,改继电器触点接法最简单。
换编码器为E6B2-CWZ5B也可以----不值
加继电器---也麻烦

网友C:
加中继转,还有三极管集成板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大家出的主意很好,尤其是知道一点总结的三条。因我的电气箱已满,加继电器没地方了,所以我决定改一下继电器触点接线,虽然改线有点麻烦。另外问一下,编码器E6B2-CWZ6C可以用E6B2-CWZ5B代替吗?若能,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不用动线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Z5B可以的,但PLC对于的com要接负
有那钱,还不如改继电器触点接线
估计柜子的接线还规整,除非二货配的线---可能,从电路设计猜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选择推拉的就避免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