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了系统后,重装了EB80004.43软件,怎么图库没有了?

楼主(2014-02-26):
享受生活

网友A:
那些图是编程软件自带的,还是用户自已做的,如果是用户自已的图,可能是重装系统时这些图没了。

网友B:
没有备份吗 下次注意点 工程调试一定要定期备份

网友C:
图库文件丢了。

网友D:
原来软件如果装在C盘以外的其他盘,可以找到原安装的EB8000图库,拷贝到现在安装文件下的图库中就行。如果原来安装在C盘,那你现在只有重新作图了。

网友E:
有的要自己做

网友F:
有的软件要自己建图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编程软件本来都有的,可是现在去查看图库全都没有了

网友G(2014-12-12):
可以反编辑一下工程

网友H:
估计装软件时默认为系统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是编程软件本来都有的,可是现在去查看图库全都没有了
这种情况如果你还保留XOB文件,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威纶屏就这样,换台电脑就要反编译下。

网友J(2015-03-17):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先把你做好的触摸屏程序压缩一下,等编程软件重装完成后,再把压缩好的触摸屏程序解压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