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正反转,大家看看有问题木有呀

楼主(2014-02-26):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到方向信号,怎么控制正反转的?
FX3U有定位指令的,这个指令控制正反转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Y0接的是电机的STEP-,是脉冲输入;Y0接的是电机的DIR-,是方向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那个电机有驱动器,我也想用您说的那个定位指令,但是不是很懂,所以不敢随便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Y0接的是电机的STEP-,是脉冲输入;Y0接的是电机的DIR-,是方向输入。
怎么两个信号都是Y0?
用相对定位指令或是绝对定位指令DRVI DRVA,这两个指令中都是有两个Y输出点,一个接脉冲,一个接方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写错了,后面那个是Y1,

网友A:
你的步进驱动器是设置成正反转脉冲?
方向也是用的脉冲,不是用开关量控制?

网友B(2014-12-18):
好像是不太好,你第一个动作完了,最好加一个延迟在动作另外一组。y0 完毕控制y1 y1在控制另一组的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