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三菱PLC不能通讯,会不会是通讯接口回了?

网友A:
像你所说应该是通讯设置没有问题,和别的PLC互换试一下吧。

网友B:
接口、通讯电缆、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都可能引起通讯不起来。

网友C:
是不是电缆问题

网友D:
设置对吗

网友E:
有另外的三菱PLC先试一下,可以用就可以确认是你这台坏了;

网友F:
设置没问题 电缆没问题的话
连不上基本就是PLC端口问题了

楼主:
换了一台PLC,改了几次程序后,通讯又不行了!

网友B:
你程序中有没有改动了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