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配多少分辨率的编码器?谢谢!

楼主(2014-02-26):
(无正文)

网友A:
描述的不明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网友B:
fx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有频率范围,你的编码器过来的信号频率要在范围之内。

网友C:
呵呵;想根据程序来确认编码器分辩率?
一般常用的100~3600P/R;

网友D:
根据物体加工要求的精度来选择编码器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