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请问:每次开SIMATIC管理器总提示秘钥的问题而打不开,但是先开了WinCCflexible后,再开SIMATIC管理器就可以打开,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又怎样怎样安装西门子PLC SIM秘钥?

网友A:
应该是授权安装不完整吧。

网友B:
是没安装许可证的原因吧

网友C: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服务有问题吧,设置启动类型为‘自动’
不行的话重装授权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都正常,好久没用,现在用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