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请教

楼主(2014-02-27):
大家好 小弟刚刚学PLC  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当设备出现报警信息以后,如何利用PLC找出设备的故障点或者说是如何用PLC在程序中找到故障点,三菱Q系列PLC

网友A:
软件 “诊断” 菜单下有“PLC诊断”选项,通过这个可以查看到故障代码

网友B:
先联上电脑,对应的报警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首先要了解PLC的一些基本常识和诊断知识,然后一步步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我们公司主要的设备是 冲压机自动生产线 以及日本小松的多工位冲压机 ,用到PLC比较多   想好好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