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一个项目,要用到13轴,13个轴只是简单的控制,不做插补或者圆弧,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网友A:
softlink mini控制器,走CANopen总线,支持32轴

网友B:
可以用个三菱Q系列最简单的Q00JCPUSET,然后加上两个定位的模块:QD75P8 ,这么多轴价格不会太便宜的。

网友C:
大方向先定下来,用控制卡还是用PLC;

网友D:
这个PLC用起来比较难了

楼主:
不好意思,跑出去啦一直没回复,谢谢大家;我想用PLC 方案为:FX3U+FX2N-6PG 二个,不知行不行?

网友B:
FX2N-6PG,这是什么模块?你在哪里看到有卖这个的?

楼主:
FX2N-6PG是深圳市大凡自动化有限公司生产的多轴控制系统,产品既可以作为特殊功能模块来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

楼主:
st2-2-3445

上例能否实现?

网友E:
用数控的控制器,加触摸屏,方便的很。用PLC调试时还比较麻烦的

网友F(2014-08-08):
FX6PG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