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42报警

楼主(2014-02-27):
请教师傅:
我的驱动器RS1A03AA;电机R2AAB8100H1N

内部速度模式运行时,一接通控制指令就“噔”的一声,然后闪烁“AL42”,这要怎么调节哟?
有时可以运转几秒钟。空载时时正常的。

网友A:
你看下手册,看AL42这个报警代码是怎么解释的。根据那解释找原因。

楼主:
我知道了。是过载。是由于加减速时间太短(时间设置为0),惯量太大,以至联轴器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