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电动机保护器惊现瞬间补偿功能?电动机在使用中常会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突发情况,有些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是利用机械装置就可以解决的。瞬间停电就是电机使用中要应对的一种,而现在的电机保护器针对这种状况开发了应对的功能。
  “瞬间停电补偿功能”的原理:因为瞬间停电时,电机都仍然处于运转之中,没有完全停下来,在瞬间停电后,电网电压已经恢复正常,此时,如果能把已经断开的接触器恢复到停电前的状态,那么接触器所控制的电机就与停电前的状态一致。停电补偿功能就是把电网电压跌落前的接触器的状态记忆在电机保护控制器中,当电网电压恢复后,在利用电机保护控制器的控制功能,把接触器再次恢复到停电前的状态。
  瞬间停电补偿及自动再启动功能是指为避免MCC电控柜发生停电时因接触器释放而须重新操作带来的麻烦,不超过20秒的瞬间停电时可恢复停电前的状态。瞬间停电判断和自动再启动的时间可以进行设置。具有避免多台电机同时启动,而逐台顺次启动电机的功能。
  除此之外,天大海德的保护器还有这样的功能,当晃电发生后,使电机按照顺序及设定的时间间隔自动启动恢复到晃电前运转状态(运转/停止、反转)和工作方式的功能。

网友A:
自己有这个功能还是不够的,需要与变频器连锁才行。因为晃电过程,变频器自己报错了,需要对其复位或激活捕捉再启动功能才能共同对付电网的晃电故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他的产品功能是接触器电路才起作用吧?变频器自身都有瞬时停电重启功能吧?

网友C:
呵呵,其实就是针对电网晃电而研发的马达保护器而已。
如果使用PLC进行控制接触器的话,直接可以节省了这笔费用。

网友A:
光有外围的功能,没有对变频器的控制与故障复位,还是没戏。

网友D:
咸老师说的对··现在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驱动的··所以这必须考虑进去··

网友E:
我们有两套防晃电设备,几百万,用在变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