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求原理分析

楼主(2014-02-27):
恒流源电路如图示:
谁能将电路1和电路2的恒流原理定性分析一下?不胜感谢呀。等待中...

网友A:
第一个电路:T1的集电极输出电流由R2+R3确定,当负载加重时,R1两端压降增大,T2导通增强,R3电位上升,T1的B极电位上升,B极电流下降,C极电流降低,从而达到恒流的目的;
第二个电路:T2接成二极管形式,T2的基极与T1的基极接在一起,这就是经典的镜像电流源,不管T1的负载怎么变化,T2的基极电流不变,也就是T1的基极电流不变,因此只要T1工作于放大状态,输出电流就是恒定的!

楼主:
嘻嘻,楼上很厉害。谢谢!其实,第二个电路,我也能看明白,但是第一个电路有点懵,关键是T2的作用,这么一解释,茅塞顿开呀。

网友B:
我觉得,第二个恒流源电路,是R2和R3分压,然后加上T2作为一个二极管,补偿T1的be结温度漂移。因为温度的关系,造成T1的be结工作点变化,从而T1的输出电流发生变化,而T2正好补偿这种变化,使T1的工作点回归正常。

网友C:
第一个应该算是共射电路,Ib电流就决定了Ic了,T2类似于温度补偿,做负反馈稳定Vb电压,R2作用是避免T1被截止。

楼主:
上学的时候,集成运放学习的还行,三极管学的不咋地,导致一见着三极管搭的功能电路就傻眼。工作这么多年,三极管还是理解不深,这与自己掌握三极管工作原理的基础知识差有关,所以说,基础知识门槛低,自学习都费劲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D:
好久没看过电路图了,基础的东西都忘记了。

网友E:
都是典型的复合型放大电路,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都是随着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基极电流变小,集电极电流也随着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