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请问:什么是母线?母线都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A:
楼主一连发了几个求助帖,因问题很基础,所以没有什么人回答。我也只回答楼主这一个问题,希望楼主多看书,多查资料。。。。。
母线 :在变电所中各级电压配电装置的连接,以及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和相应配电装置的连接,大都采用矩形或圆形截面的裸导线或绞线,这统称为母线。母线的作用是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由于母线在运行中,有巨大的电能通过,短路时,承受着很大的发热和电动力效应,因此,必须合理的选用母线材料、截面形状和截面积以符合安全经济运行的要求。 母线按结构分为硬母线和软母线。硬母线又分为矩形母线和管形母线。 矩形母线一般使用于主变压器至配电室内,其优点是施工安装方便,运行中变化小,载流量大,但造价较高。 软母线用于室外,因空间大,导线有所摆动也不致于造成线间距离不够。软母线施工简便,造价低廉。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
比较通俗

网友C:
母线的作用是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由于母线在运行中,有巨大的电能通过,短路时,承受着很大的发热和电动力效应,

楼主:
承蒙各位老师的关照,学习了,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D:
偶然想起来,或许,母线可理解为公共线。

网友E:
1楼大神总结的全面,学习了。

网友F:
你是来赚分的吧 这样的问题也拿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来赚分的吧 这样的问题也拿来问
这是别人问我,突然把我愣住了!

网友G:
有些东西,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讲不出来

网友H:
如果说,知道怎么回事,却无法表示和表达的话。那说明语文基础太差了。搞技术的,如果表达能力差,那工作干不好且不说,更重要的是吃亏呀。自己会的,不能交流出来,别人以为你什么也不懂,太吃亏了。起码领导看不上呀。所以,能干的也要锻炼自己能表达。这样与别人交流才能体现出你的水平和专业水准。口才好也是一种能力呀。

当然,作为一个干专业技术人员,好全秀腿,能摆乎,令人讨厌。但如果在交流一个技术问题时,你说不明白,那也是很窝囊的事。所以工科的技术人员不要忽略自己的语文基础。要锻炼自己的专业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很重要呦。

就拿本楼题目说事,母线是什么?这个顾名思义也应该知道的。就是传输的总线、干线,下面可以挂多个负载或分支的源线路。

网友I:
母线为啥外面不包个绝缘皮呢,记得有师傅误碰到过,还好当时地面绝缘,还是被击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