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我在淘宝1.9元一个买了5个3W LED玻璃灯泡E27灯头交流220V还包邮。亮度,外观还行。我用万用表交流毫安档量电流70毫安左右。又量家里欧普14W节能灯电流也是70左右。那3W LED灯泡耗电量有多大

网友A:
3W就是3W,不管它电压多少,功率总是3W!

网友B:
LED省电,高效,我没亲自测试过。

网友C:
不是标的3W嘛
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C:
1.9元1个
这么便宜啊!

网友D:
3W LED灯泡耗电量=3w

网友E:
3W好像不是实际耗电量。
另外便宜货不节能。

网友F:
1.9元? 我自己买散件装都花了十几块,不过是带散热的5W,  3W不够 ,不知道为什么1.9元的不需要散热?

这个东西只有两个易损件,一个是灯珠几毛钱一个,一个是电源2-3元一个,只要备点这样的配件, LED灯可以用到你不想用为止。

网友F:
我估计这里便宜的灯可能没有那种节能的电源,你打开看看是不是串个电阻降压?

网友G:
使用寿命不好说,两元一个的小夜灯(1W)有的用得住,有的用不久就坏了,十几元的也是如此。

网友H:
这么便宜,我在京东上买的,接近十元一个

网友I:
额定电压工作时耗电量3W。

网友J:
15W,不会有误的

网友K:
可以确认是水货

网友L:
看来,功耗远超过3W。

网友M:
耗电量不大,这么便宜能用不长!

网友N:
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了个二十

网友O:
3w是led光源功率,便宜无好货,卖东西的人始终不会错的,人家要几十,他只要1.5元。
劣质的是电容降压后给供的电流,因为电容降压后由于容抗决定了电流,led灯基本工作在额定电流,成本很低。
好的光源是开关变压器稳压恒流输出的,转换效率高3W的led在交流220v侧的功率不会超过4VA,这里是伏安,因为要算视在功率。电容降压的就会很高了,70mA的电流就是220*0.07=15.4VA

欧普节能灯14W的功率,输入视在功率也是15.4VA,转换效率在90%,优质产品

网友D:
    说的是LED功率,不是整个机器的功率。
     白光LED工作电压3V左右,电流多大呢?自己测量

网友P:
呵呵;真正的3W的LED灯现在价格已经降下来了,也要30元左右(正规厂家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这里便宜的灯可能没有那种节能的电源,你打开看看是不是串个电阻降压?

成本控制在这里,为了节省,想来应该是这样通过电容降压的,好在这也只能供小功率用

网友R:
led家用,主要是冷光灯,刺眼的厉害,但是节能,寿命长

网友S:
都说3W了还问,那一点电也要计较吗?LZ你搞科研的?

楼主:
我打开看了一下,是普通的阻容降压10个LED,灯头处电压32V电流60ma

网友N(2014-04-06):
这个是劣质灯,,也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正规产品电路板有隔离变压器,稳压功能,限流,恒流保护功能,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T:
这种无专用驱动电路的LED灯命不长久,如果把电容减小一半,把电阻加大一半,用好几年没问题,只是没那么亮了,加庭照明还是用日光灯和平板LED灯,这种灯伤眼睛,最好不用。我宁可用白织灯也不会用它,

网友U:
电量=it 电度=wt

网友V:
市面上很多劣质产品呢,我一般都是买原装CREE 汉城 LG 三星等高显色的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