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请问,对于初级还没入门的菜鸟怎么去修变频器?测模块好坏下一步对电路板上驱动电路、整流部分、电流检测部分的一些细节?

网友A:
去买论坛推荐的书。

网友B:
直接看论坛也会有收获的啊

网友C:
看看咸工的书啊

网友D:
买几本变频器方面的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买了一本变频器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希望尽快实践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入门,光看书不清楚化为实践的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希望有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期待的是边实践边看书,可是实践细节不清楚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在电子、电子电路方面了解多少?

网友F:
跟你说,书买好了,接着就买个变频器来做试验,多倒腾几次,不要怕拆,关键是,拆了还能装回去,还能正常运转,还可以用,那你基本上就可以算是入门了,至于精通,没个十年八年的,你都不好说自己算是对这玩意精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么问您吧,对于新手维修变频器,测量过模块没问题,上电之后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应对有故障的变频器呢,拆、装循环多次之后又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呢?谢谢!

网友G:
首先学会使用烙铁和模拟数字万用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接下来用万用表测完模块,用电烙铁拆装完电容等,然后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应对有故障的变频器呢,拆、装循环多次之后又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呢?谢谢!
先走后跑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就是没几个愿意去做好,变频器最怕模块和控制部分出问题,1模块贵,2控制板的控制出问题不好区分是CPU坏还是其他部分坏,其实只要不是CPU坏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好解决的。所以只要注意这两部分的问题不被倒腾出来,一般的电源和驱动就好办多了,搞驱动时没有把驱动修好前,一定不能装模块,不然有多少模块都不够用,你买的书上有很详细的介绍,一般变频器坏得比较多的就是驱动电路和电源,这两部分可以解决了,变频器问题,基本就可以搞定一半以上的机器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