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如题,我查了很多变频器的资料,最小的变频器功率大概都在一、二千瓦以上,请问0.15千瓦的这么小的电机可以使用变频器调速吗?另外单相电机可否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A:
最小的变频器有0.37kW的,再小的变频器可以用伺服驱动器也很小。几百瓦的都有。单相电机不推荐用变频器,除非有外力启动,把内部的启动电路拆了。

网友B:
0.15kw电机,可以用单相电机,然后用一个单相的调速器就行了。
三相0.15kw的电机,可以用0.2kw变频器。某品牌有0.2kw的变频器-EDS800系列,我用过的。

网友C:
0.15KW的电机可以自己组装可控硅调速器来调速。

网友D:
呵呵;进口的100W的变频器都有;
150W三相电机用200W或400W的变频器;

网友E(2014-04-24):
可以选择伺服或者特制变频器

网友F:
可控硅怎样才能使电机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