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电机反转中出现过压故障,去掉故障后再启动变频器正转,变频器会炸机吗?

网友A:
变频器在正常的电压情况下,正反转启动是不会炸机的,再超电压超负荷运行的情况下,电容和功率模块会出现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在正常的电压情况下,正反转启动是不会炸机的,再超电压超负荷运行的情况下,电容和功率模块会出现炸机。
那你认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变频器制动电阻短路会炸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制动电阻短路会炸机吧!
制动电阻会短路?应该会报过流故障,但是否会炸机?特别是在电机高速反转,变频器正转启动的时候

网友C:
仅仅是因为反转过压,再正转,变频器炸不了。正反转过压,那是因为你的变频器没有制动功能,装个能耗制动装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因为反转过压,再正转,变频器炸不了。正反转过压,那是因为你的变频器没有制动功能,装个能耗制动装置就OK了。
对与变频器设置方向一样的旋转中的电机再启动多半会出现加速过流,貌似过压的几率很小,加制动部分应该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如果电机处于自由滑行时的反转,变频器以给定正转启动是否会炸机,我还不敢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在运行中操作正反转开关是一种允许的工艺工况,怎么能过电流呢?那是你的设置不对。没有对变频器的电流做限幅控制导致的突然反向产生的过电流。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设置和操作。

网友D:
一般输入输出接反上电会炸机。。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E:
看到过整流桥严重损坏的!

网友F:
过压保护了,变频器输出关闭了,一般不会炸机。如果能量回馈太快,有可能电压冲击高,不过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G:
遇到过空开跳闸,是变频器的交流电抗器接错短路而致.

网友H:
不知道楼主遇到的是烧电容还是烧电路板。
貌似,故障现象也 不完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