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网上搜到的如下:
 a.确定比例增益P   确定比例增益P 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一般是令Ti=0、Td=0(具体见PID的参数设定说明),使PID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加大比例增益P,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增益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PID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比例增益P调试完成。
 b.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增益P确定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之后在反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积分时间常数Ti调试完成。
 c.确定微分时间常数Td   微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若要设定,与确定 P和Ti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的30%。
 d.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

有经验的交流一下!

网友A:
PID一般是经验调节,如果觉得控制的太慢,加大P,如果觉得稳定性不好,调节I。所以具体的参数都不是固定的,一般要工程师根据设备的具体情况作一点改动

网友B:
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些内容,不过要学习的。。

网友C:
调节PID控制器,最好事先了解被控对象,它的时间常数是多少?机械惯性与磁电惯性都要知道,这样就能有一个总体的控制策略了。

第一步,按照教科书给出的调节器设计方法,先把PID参数预设好,第二步,然后实际控制调试时做微调。这样比较靠谱。起码控制结果是按照设计走向进行的,而不是试出来的。

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知道被控对象的时间常数。如果不知道,可以采用自学习的办法,事先对负载进行通电测试,来确定他的启动时间。就像许多的智能控制,需要做自学习和辨识一样。实测一下负载的时间常数,再用理论去设计调节器参数,就有根了。

有理论指导和计算的PID调节器设计,要比完全的试验确定参数更有趣,更地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斑竹

网友C:
n年以前,在没有接触过西门子传动控制时,我们设计的都是模拟的PID调节器,那时,调试就是靠经验,先设一个参数都是假象的,然后通电实测看发展。我的专业启蒙指导老师告诉我,采用两个极端的(高低各差一个数量级PID参数)看实际的调节趋势,再决定设置最佳的参数。有点像华罗庚的优选法。

有时候,在一个领域干长了,该领域的控制对象基本的时间常数,都在掌握之中,直接给个参数,也可以达到八九不离十效果。

现在的数字测试和采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计算机技术发展得很快。调PID可以采用波形记录和瞬态的监控,直接看到PID的调节结果,实时修正其参数,这样的PID整定过程也挺有趣的。

网友D:
pid理论上怎么计算呢

网友E:
为什么不用PID自整定功能呢。

网友C:
是呀,如果有PID自整定功能,那就方便多了。启动自整定,结束以后,就知道负载的基本时间常数了。然后再去按照自己的意愿手动优化调节器,就有一个范围的约束,就不会设置的参数很离谱。

例如,在PI时间常数不变的情况下,改变I和P的数值,即可获取不同的调节特性,例如,允许超调,加快稳定时间;不允许超调,延长稳定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欠阻尼和过阻尼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搜到的如下:
 a.确定比例增益P   确定比例增益P 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一般是令Ti=0、Td=0(具体见PID的参数设定说明),使PID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加大比例增益P,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增益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PID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比例增益P调试完成。
 b.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增益P确定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之后在反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积分时间常数Ti调试完成。
 c.确定微分时间常数Td   微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若要设定,与确定 P和Ti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的30%。
 d.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

有经验的交流一下!

这是对系统参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可采取的通用方法。
对于温控系统,TD必须要有的。这个是提前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