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充电电阻糊了, 型号:22F-A2P5N103 0.4KW/0.5HP Input:1Phase AC 200-240V 48-63Hz

楼主(2014-02-28):
这个红圈中的充电电阻,看不到型号了。谁知道或大体的阻值。 0.4KW/AC220V变频器。输出接三相电机。

网友A:
10w60r左右,影响不大的。

楼主:
估计是肯定不到10W的,看体积2-3W。 阻值应该100欧姆以上。有没有见过这个的?

网友B:
看图片好像不止换一个电阻?

网友C:
看图片那个大电容也挂了。。楼主再细看看有没有其它坏的元件。。

网友D:
5W/25Ω左右,看你电容都怀孕了 还是先换新再检查一下充电电路吧(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E:
3W60欧

楼主:
应该挂的不多,主滤波电容、充电电阻、继电器这三个,测整流桥、逆变模块基本正常。 就是这个电阻烧糊了,看不出什么型号? 因为这个变频器室0.4kw的,所以估计100欧以上,不知道正确吗?

楼主:
这个机器很难拆,必须拆焊才能分离电源和逆变板,必须拆焊IGBT和整流桥才能取下逆变板,所以必须完全修好才能上机实验,要不重新拆焊难度太大了,估计板子也完了。

楼主:
拆了个富士frn0.4kW的 ,电容是两个220uF并联,充电电阻是28Ω/7W,水泥的,个头挺大。

楼主(2014-12-05):
这个已经修好了。怎么坏的呢:设备进线三相380V,变频器用220V,一定有零线。好了,如果零线断了,怎么样? 呵!不是烧这,就是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