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PID 调节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四比一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A:
参数整定很难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多难呢?聊聊

网友B:
主要是外界干扰比较多所以不好整定吧。。。还有是不是pid系统理论上一定是温度的呢

网友A:
经验法又叫试凑法,先调P,Ti,再调Td。
压力:P=120~250%,Ti=50~200S,Td=0s;温度一般需要微分环节,其他过程量做的少,没经验。

还有一种方法叫临界比例带法,纯比例作用下,减小比例作用观察曲线,出现等幅振荡,记下P1和周期T,按照有个公式计算出P和积分时间。

网友A:
投自动时,需要现场操作工的“经验”,很重要。要求各工段要“稳”,除了稳还是稳。

还有执行器的动作是否可靠灵敏。

网友C:
楼主和BobMarley老师继续讲解!

网友D:
这口诀以前有,但是实际没用过。。

网友E:
     温度控制做得比较成熟。

网友F(2014-11-29):
参数整定用公式不靠谱,跟执行机构特性也有关。所以只能试着整定

网友G:
现代大部分用不上了,都是自整定

网友H:
我们要求的不严格,差不多就行

网友I(2015-06-07):
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