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大家好,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4~20mA信号输出,不准的话,能校准吗?怎么调啊?希望有现场经验的朋友,能给我点宝贵的建议!谢谢!

网友A:
要用专业仪表校验,设备成本高,如不在乎钱可以考虑。

网友B:
校验仪,能提供标准信号,能校准。

网友C:
不好弄吧

网友D:
我们都是坏了换新的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用四位半表接入电路或者可拆的表头上。。调一下零位。只能调 Z。量程最好不要动。。只能这样了。。要不然就要搞专业的仪表来校检了。。

网友F:
我们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是自己先研究一下,搞不好了,直接找代理商联系厂家,要么换新的。

网友G:
   是可以自行进行校准工作的。但进行校准应具备必要的条件,如:必须有校准规范,有必要的校准环境和具备一定素质的计量人员,并要有一定等级的标准仪表,标准仪表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变送器在使用时误差的1/3至1/10为好。具体是:
   1.以下规程、规范是校准的依据
   JJF1183-2007温度变送器校准规范。
   JJG882-2004压力变送器检定规程。
   2.对标准仪器的选择、校准接线图、校准操作在以上文档中均有详细介绍。
   3.在输入给变送器标准信号后,读取变送器的输出电流,看其是否超差,再进行必要的调整。一般是先调零点,再调满量程,零点和满量程调好后,再看中间刻度的线性。

网友H:
说明书上应该是有办法的

网友I(2014-04-10):
用福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