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求高手帮忙,我现在手边有一台菱川V018P3变频器,现在变频器输出没电压是怎么回事?但变频器又不报警又是怎么回事?高手指教 。坐等回帖。谢了

楼主:
启动了,变频器开始工作了,就是没输出,也不报警,这就让我头大

网友A:
看下驱动的供电+5V是否正常啊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类似故障,那是台一伺服驱动器,启动无输出,无报警,原来是单独为下三路供电的变压器损坏

网友C:
显示频率上去了吗

楼主:
现在修好了,是下三臂的一个316J坏了,已换了,现在机器正常工作。

网友D:
查有没有脉冲或驱动部分的电源工作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