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三菱PLC(任意系列)的与触摸屏通讯的教程,麻烦有的师傅给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A:
在软件上组态一下,还要什么教程啊?

网友B:
这两者之间通讯不需要写特别的程序,只要打开触摸屏的编程软件,新建个工程,跟据向导建立好工程就行。

网友C:
威纶通的编程软件里有个帮助文件,里面有关于各种PLC连线的详细说明!
附件,图片都不让上传,总说我什么什么没登录。

网友B:
维纶说明书中关于相关设置的说明
根据这个说明要求,在新建工程时按照这个要求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