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M8037

楼主(2014-02-28):
网上有句话:“强制PLC STOP (M8037置“1”),然后通过置M8036 和M8035为“1”,使PLC重新运行。”

请哪位大侠能否根据此话,分别给个最简单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编写一个程序,输入某个信号后set M8037看PLC是不是STOP。
同样,编写一个程序,输入某个信号后set M8036 和M8035,RST M8037看PLC是不是又RUN起来了。

网友B:
这样操作,运行和停止都可以用plc的输入信号控制
用外部停止信号控制m8037
运行通过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设置实现。

网友C:
没接触过

网友B:
M8036 和M8035接通,同时软件中还要设置一个运行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