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是上海沪工牌真空高压继电器JT-5/027-H
是焊接还是插,还是用螺丝紧的,用多少平方的线,我这里是1.0和1.5的铁氟龙线

最后决定焊接,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B:
看图,两头有螺丝,用螺丝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螺丝好像是用来固定那个金属箍和真空玻璃管引出的端子,我尝试过用1.0的线包在这个引出端子然后再紧固但是很难装,我想大概不是这样装的吧

网友C:
是专用插座

网友D:
没见过这样东东,不知道怎么接线,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E:
可能要用过或见过才知道,不知可否联系厂家。

网友F:
高压继电器JT-5/027-H的详细信息
品牌/型号:沪工
应用范围:真空
产品系列:高压继电器
触点形式:常开型
额定电压:DC27(V)
电流性质:直流
外形:中型
功率负载:小功率
防护特征:密封式
高压继电器JT-5/027-H应用范围真空品牌沪工型号JT-5/027-Z产品系列DC27触点形式转换型或常开型额定电压DC27(V)电流性质直流 真空高压继电器JT-5/027-Z 20KV 常开常闭JT-5/027-H 常开型品牌:沪工牌继电器 产地:上海 该继电器可供卫星地面站,电台通讯设备,雷达及高压电气装置作开断高压电路之用、焊机配件。其他资料: 项目尺寸:110 X 90 X 55 额定负载50Hz,20KV(DC或AC峰值)
负载电流
额定电压
DV27V
最大开关电流 最大开关容量 最小容许负载 接点形式
1H 常开
1Z 转换 接触电阻 0.5 Ω 动作时间 复位时间
操作频率 机械 电气
介质耐压 Va.c 500 绝缘强度 线圈与接点间
与同极接点间 振动 破坏
故障
冲击 破坏
故障
周围环境温度 -40~ 55 周围环境湿度
寿命 机械(开关频率18,000次/小时)
电气(开关频率1,800次/小时)1000000

网友G:
9楼说的很详细了啊  学习了

网友H:
第一次见,不知道怎么用,既然是高压了,电流就不会大,估计2平方就够了,主要是耐压值是否合格。

网友I:
呵呵
这个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见,不知道怎么用,既然是高压了,电流就不会大,估计2平方就够了,主要是耐压值是否合格。

端子一定要装紧了,脱落的话可不是220V的麻一下了,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