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

楼主(2014-02-28):
我们厂整流机房内装的西门子300的PLC,与上位机用CP5611通讯的。PLC上有50几个信号,上位机上有一些简单的开停、增减电流的控制。现在想把计算机移走(PLC在现场),与现场PLC约有1050米的距离,求教下用PLC与cp5611之间怎么通讯,信号需要稳定不失真。

网友A:
1000米的话肯定要用工业以太网了,装个switch 走网线,看你的上位机监控软件是否可以用OPC 或者以太网和PLC通讯

网友A:
走DP的话
?波特率                区段的最大电缆长度
9.6 kbps到 187.5 kbps           1000米
500 Kbaud                        400米
1.5 Mbaud                        200米
3 Mbaud到 12 Mbaud                100米
还有楼主可以提供一下CPU型号  和上位机软件。这样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米的话肯定要用工业以太网了,装个switch 走网线,看你的上位机监控软件是否可以用OPC 或者以太网和PLC通讯

走以太网的话,需要转光纤,会大大的增加成本。

走DP通讯的话,透过RS485中继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好改吧

网友D:
用个中继器就行了,没什么要搞的. 就是买些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大快回复我wincc flexible那个贴,求附件阿!

网友E:
同意6楼意见,距离长用中继器,可靠,性价比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CPU是315-2 dp 上位机软件是wincc6.2。 计算机有2台(冗余)想把一台移走一台留下。没用过中继器,请问用中继器需要改程序吗。再请教下用中继器的话 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