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资料

楼主(2014-02-28):
谁可以发份台达vdf-b的驱动部分电路图给我????

网友A:
我有一份安装说明书 里面好像没有驱动部分电路图只有接线图

网友B:
如果是内部电路,说明书中一般不会有的,厂家可能不愿意公开
但是外围的接线,说明书中会有。

楼主:
那请问下各位!知道驱动电路怎样上电检测!是直接主板上电检测吗=-O如果是380v的,那样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C:
直接主板上电检测吗  那要有点技术才行啊

网友D:
维修变频器是一门综合性技术!强电,弱电,加软件。基本维修方法都搞不懂,我劝你还是别碰它!请你买几本书学习学习,多请教会修的师傅。一般变频器的图纸都是自己画的,如果想要驱动板图纸那你就上淘宝网买吧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