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单位搞成本核算。。。这一支热电偶S分度的要一千多块。。一般都是里面的丝断了。。有人提议接起来继续用。。。我不同意这么做。。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还是直接更换新的,要么返厂吧。

网友B:
热偶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双金属丝在端点进行特殊的金属焊接。所以,如果传感器的用量很大,导致需要计算成本了,那还不如自己做,买一个专用的焊接机就可以。线断了再重新焊一个即可。而热偶的双金属丝,很便宜的,按规格买两盘,用去吧。

有些东西其实就是窗户纸,一桶破感觉这行业就是暴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不是批量的消费品,而且行业面窄,一般都是特殊应用。没有量就会很贵呦。

网友C:
坚决不能,丝焊接以后,电阻就变了,就测不准了,不过也不好焊!

网友D:
热电偶断丝了当然不能焊接。版主可能是说用新丝重新焊一个。

网友E:
对于损坏的热电偶,是可以焊接再继续使用的,具体请看我的博客中的:“热电偶焊接一方法(原创)”,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63569.as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损坏的热电偶,是可以焊接再继续使用的,具体请看我的博客中的:“热电偶焊接一方法(原创)”,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63569.ashx
你这个方法我们也用过。不过用的是炭刷接24V电池充电机焊接后用的。。

网友F:
自己做吧

楼主:
另外我要说一下是用过的热电偶丝高温部分变的比较脆弱稍不注意就断了。。像版主说的买两盘新丝自己换丝倒是个不错的办法。。那焊接的设备用什么啊?不会是用充电机加炭棒吧?有没有专业点的设备?

网友G:
要求不高就接吧

网友H:
我们注塑机上多是自己接的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没错,我说的是重新制作。也就是两个不同的金属丝点焊接。一般的热偶,折也是从焊点部分折的。

网友B:
我见过有银焊或水银焊的。银焊要用焊枪,水银焊用电源很小,就是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坚决不能,丝焊接以后,电阻就变了,就测不准了,不过也不好焊!
以前老仪表工都是焊接修复的!那是膜盒压力表坏了我们也要修理的 不是现在更换新的!那是修理膜盒压力表我还考过证呢!你说不能焊那厂家是怎么生产的?

网友J:
从成本考虑还是自己做,

网友K:
有专用焊接的小电焊机,焊上就行,S热电偶藕丝是白金的,可不便宜啊,以前在国企时都是焊接。

网友B:
我们用的热偶都是K型耦,镍镉-镍硅的材质,自己到有色金属销售处买两盘线,根据长度自己焊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对于损坏的热电偶,是可以焊接再继续使用的,具体请看我的博客中的:“热电偶焊接一方法(原创)”,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63569.ashx

请教一下,如果热电阻的外部引线断了,重新换线后焊接上了,此时线上有了两接头(当然是焊接的接头),继续使用的话,会不会导致在测试时测量有误差?(单位有一根线断了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换上后测温时误差比较大,设定是120度,但加热到140左右,温度才停止上升,怀疑是焊接时造成阻值变大造成的)请教.....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对于损坏的热电偶,是可以焊接再继续使用的,具体请看我的博客中的:“热电偶焊接一方法(原创)”,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63569.ashx

请教一下,如果热电阻的外部引线断了,重新换线后焊接上了,此时线上有了两接头(当然是焊接的接头),继续使用的话,会不会导致在测试时测量有误差?(单位有一根线断了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换上后测温时误差比较大,设定是120度,但加热到140左右,温度才停止上升,怀疑是焊接时造成阻值变大造成的)请教.....谢谢!

相同材质焊接上无所谓,没有其它效应产生,你单位的处理完后也没看你检测啊,你说120到140什么的是控制不好,和热电偶无关,控制好的及时热电偶温度不准也能按不准的温度控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