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前天接修一台会所酒店的大型热泵,根据现场电工描述故障是先是偶尔显示通讯故障。能开机只是时好时坏。到后期就一直显示通讯故障。现场查看驱动散热风扇的是一台日立L200 7.5KW变频器,变频器LED显示屏无显示,散热风扇有运转,估计机组故障与变频器不工作有关。遂带回变频器检修。根据变频器24V散热风扇运转正常判断,开关电源正常故障应该面板显示部分,查到显示板的5V电源为2.86V拔掉排线后测电源端电压不变,查为供面板的5V三端稳压损坏,换后测电压3.8V左右不正常,摸刚换的稳压块烫手,说明显示板还有短路的地方,测量电源端对地电阻20欧左右。仔细查看显示板电路未发现哪有变色异常的地方。因是多层板加之贴片原件密集无法理清电源走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想法,用电流冲击法能否找到故障原件。找来以3A5V开关电源接上一通电嘿嘿故障现行了,原来是靠近CPU边一个被胶体遮盖的贴片电容短路,大电流一去就冒烟了。把电容拆掉对地电阻变为5.6K欧了。通电测试显示正常。装机热泵机组恢复正常。
  小结:根据电容特性,起先应该是不稳定性轻微漏电短路拉低了5V电压导致面板RS485通讯短暂故障,所以机组时好时坏,到后期严重漏电短路后导致三端稳压过载损坏,就彻底开不机了。这次故障机组厂家人员先过来检查说是主控板损坏要换,报价6500元啊。一个小贴片电容等于6500元啊。

网友A:
机组厂家不是一般的黑

网友B:
想看看是多大的热泵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C:
有才.  楼主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D:
这故障,没经验的话不好查;这种方法没用过。

网友E:
所以说,有时候技术是非常值钱的,但是也要看技术是在哪里使用。

网友F:
很好的帖子 顶一下

网友G:
电流冲击法很好啊

网友H:
技术其实很重要

网友I:
板级维护与元件级维护,对维修工程师而言,不是一个层次的技术门槛。所以省事就换板,有元件级维修的水平,那就给维修成本省下不少。但毕竟维修难度和条件很高。

网友J:
佩服佩服

网友K:
电流冲击法很好!

网友L:
关键是那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法,哈哈!

网友M:
楼主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当然可以用“电冲击”法,对于不同的故障,如果冒然的加电,反而会扩大故障点

网友N: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O:
楼主的经验相当丰富,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P:
要是换板子,他收你6500元其实他也没赚你多少,只是赚你的人很多,也许会有我的一份哦,呵呵呵呵。

网友Q:
这不是很正常嘛
机组售后来发凭经验判断是主板问题,但问题大小不一定,就先准备报个新板的价格呗,一块6.5K也不贵了

网友R:
楼主经验不错,值得学习.现在的电子产品寿命电容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了.

楼主:
  两天没上来,大家热烈表情。关于胶体覆盖下的电容容易损坏,相信不是个例了吧,大家在维修中也有遇到过吧。对于打固定胶体厂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大的原件如:变压器、大的电容、电感、集成块啊等等加点胶体(常见的白色和黑色)固定,以免震动引起引脚松动。可是大件附件的小电容(如瓷片电容,贴片电容)在胶体下就遭殃了。不知是在胶体固化中起了化学反应,还是在运行中受热膨胀、应力啊等影响而寿命变短了,不得而知。由于在胶体下导致了故障的隐蔽性,使得检查难度加大,极易走弯路。清楚记得12年我接修了一健身中心的3台美国产“力健”跑步机变频器,故障显示为电机故障。由于变频器就一块板,没有操作盘,没有I/O端子所有控制都是受跑步机主机总线控制,使得维修极为困难,后通过多方查资料(记得还在论坛上求过资料),终于查到了故障点在驱动IC  IR21365S的EN使能端对地的贴片电容漏电导致2.5V电压碟子0.8左右(低于1.5V就无输出)。而那个贴片电容就在一白色胶体下。有了第一台的维修,另两台就简单了直接查那个电容就行了。最近我电话回访说是又有4台发生同样故障了。
  所以大家讨论一下你遇到的同样故障级原因以便同行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S:
哇塞 没修过电路板 感觉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T:
有意思    学习了

网友U:
厂家和维修点的立场不一样,厂家要维护品质和声誉,维修过的板并不能排除没有其他隐患,而且解决问题的时效不能保证。假如厂家售后报个维修的价,万一修不好,然后再让你换板,如果你是设备老板,你会怎么想。

网友V:
高手佩服啊,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好向你学习

网友W:
多点知识储备真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X:
楼主赚了多少钱呀?

网友Y:
不错,学习了电流冲击发

网友Z:
技术水平高啊,我们想学也学不会

网友AA(2014-04-24):
经验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