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1):
富士P11   110KW变频器经常报OU3,复位后就可以正常工作,大家修过这种故障吗,一般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你那里的电网电压有没有偏高吧。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变频器上的显示的母线电压是520V,正常。

网友B:
PID控制的吗?
把情况说清楚

楼主:
是面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