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1):
现场报F0001过流,7.5KW小电机测试,频率设置到40HZ,启动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只有170V左右,输出电流2.9A。加速过程中监视电流达到22A,之后慢慢降低到12A左右 ,实测电压达到220V,之后慢慢降低到170V ,运行一天了,没报故障,求前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用7。5 的电机空载试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故障现象我重新编辑了,您再看看

网友B:
检流器坏了,或者是设置的问题,驱动坏的可能也有,但是几率极小,大多数是检流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检测器坏了吗?我用万用表测量的阻值和二极管值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