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1):
昨天修1台安普变频器7.5KW的,无显示,启动支路,稳压,主回路,反馈,保护电路都查遍了,几乎换了所有与开关电源有关的芯片,断开负载回路都无效。以前遇到过4个开关电源变压器坏了也是这种现象,最后换个同型号的就好了。由于修了1天都没修好心里很不舒服,以前开关电源1般5-30分钟就好。最后怀疑变压器有闸间短路,买不到决定重绕试试。结果光是拆卸都快花了1个小时,骨架磁芯特易碎,购买漆包线按圈数绕好。上电1试开关电源启动了,测量2路驱动24V 和-11.5正常,+ -15V正常  CPU输出7V也正常(到后面有7805)反馈18V偏高1点但勉强。风扇却有37V这组怎么这么高?还有两路驱动偏低。电压检测路是30v不知正常否?
总结一下我觉得不对的原因,欢迎大家开个金口》
1我选的线和原来差不多的漆包线,绕线时没有排布均匀,导致有重叠现象影响否。
2每闸间有绝缘胶带,我见有些层数线圈少就没缠胶带隔离。
3初级正反向绕35圈,反向时少数了1圈(最后才想起,都已封好了)
六路驱动电压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正11圈和反6圈,这个没有少圈数,为什么输出差异如此之大。
还请大家讲讲你们绕变压器的故事。

网友A:
楼主这也修?太省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也修?太省了吧!
这些东西不好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也修?太省了吧!
这些东西不好买啊!
总能找个替代的吧,不一定要那么合适!

网友C:
拆过一个,记录匝数,没有绕过
没包绝缘打耐压可能会不过。
我有一份开关变压器规格书,要求是均绕,或者是均匀密绕。有重叠一定不可以,打耐压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开关变压器都是根据开关电源设计的,没有通用的。

网友D:
有可能24V线圈首尾端接反了,开关电源线圈方向很重要,差别很大的。

网友E:
变压器基本买不到啊  自己绕没试过

网友F:
我从没自己绕过啊

网友G:
能修到楼主这个份上的人应该很少了。

网友H:
那种变压器不好绕吧

网友I:
从没有绕过线圈,直接换新的。

网友J:
这个我没绕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K:
我也曾今和楼主一样,傻傻的绕了一个变压器,后来也和楼主一样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变压器是高频的,可以根据反馈进行调整,只要有反馈的那一路都是比较准的,由于其他几路都没有反馈,所以它们的电压是随着反馈那一路成比例升高或者降低的,因此要想几路的要求都要达到的话,自己绕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圈数应该是会数对的,但每路电压的两个接头之间的多少(开始绕的地方,和结束的地方,究竟是一个整圈,还是半圈,或者是大半圈,或者是小半圈,由于是成比例的,多一圈就有可能多几伏,或者十几伏,多半圈或者少半圈的差距本身就已经很大了。),还是拿不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来是这样

网友L:
看来这样的变压器不好卖或者买不到。不过楼主应该是高级维修工了!支持!

网友M:
绕过几个,都没成功,不是啸叫,就是发热,工作时间不长就坏了。

网友N:
绕过上百个高频变压器的人告诉你:这东西没那么简单。工艺很重要。

网友O:
难怪英威腾小小的一个也要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