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漏电求助

楼主(2014-03-01):
家用供电,总开关是漏电保护开关,后面是8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客厅插座的,现在问题是有一天客厅电视、洗衣机同时工作(洗衣机插座在阳台上也是一路的)漏电开关跳闸。后来断开所有负载,只要这个分支空气开关一推上,无负载情况下,漏电开关就跳闸。这个分支有4个插座,拆开插座量了一下第2个插座到第三个插座间的火线和零线间(线都是断开的情况)有0.4M欧姆的电阻。第一插座进到第二个插座的零线和第二进到第三插座的火线有80K欧姆的阻值。后来我把从第二到进第三插座的火线和零线兑换了下,空气开关推上去后漏电总开关没有跳闸,接负载送电后也没有跳,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这样的、漏电开关下口的相线漏电、零线漏电多是会跳闸的、零线和相线之间的绝缘电阻只有0.4欧姆的话说明线路的绝缘太差、只能更换电线、否则一点线路受潮、对地绝缘电阻太小的话的话就会跳闸、强烈建议你更换新的电线

网友B:
得用摇表测,万用表测得不准

网友C:
似乎有导线绝缘不良,可查查有无异常,比如可查看到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0.4M欧,不是0.4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没有摇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看到的部分都还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0.4M欧,不是0.4欧
一般要求在0.5M欧以上!

网友E:
要换线才安全,这个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