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东西。

楼主(2014-03-01):
自动震动给料控制器:XKZ-5G2型控制器。坏掉,里面一个类似于电容的东西烧掉。且上面没有任何供参考的文字。帮忙看看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看看就是电容啊

网友B:
感觉就是电容

网友C:
或可根据外部接线判断。

网友D:
可控硅触发电路。

网友E:
电容可能性很小,一般用双值电容的狠少,洗衣机里边就是双值的,它应该是触发电路。

网友F:
控制可控硅的原件吧

网友G:
看来他像一个整流电源,是将交流转换成直流的。

网友H:
我推测里面是个控制电路,反正已经坏了,楼主可以解剖看看。

网友I:
控制可控硅通断的振动电路。

网友J:
应该是触发电路。

网友K:
应该是给料调节控制电路,控制可控硅的,只应该是自制产品,这种封装是为了他人仿造,楼主可拆借一看。

网友L:
如果能提供四条线分别接在设备的哪个地方就有可能知道其作用,你这样拆掉连接摆放谁也不知这是什么东西。
从外表看是双值电容,如果是厂家自制元件,只能猜有可能是阻容元件。

网友L:
如果从你剪断的线头来猜,有可能是触发电路。

网友M:
应该不是电容,是可控硅

网友N:
控制电路,不是电容

网友O:
用电容壳子封装的触发电路?

网友P:
就是电容吧

网友Q:
最好是联系现场的电路图示看一下,这个部件在这个地方是起什么作用的,了解后就可以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了,最起码不会瞎猜了!

网友R:
应该是可控硅触发电路,旁边就是可控硅。

网友S:
我好象见过类似的,绝对不是电容,是提供控制用电源的

网友T:
可控硅导通角控制器。

网友G:
纯正的交流变直流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解剖了,里面封死了,什么都看不到!!郁闷!!!

网友U:
双向可控硅触发、控制电路。

网友V:
看看线是怎么接的,可能是可控硅触发电路 ,有现成的触发板买,自己焊一个也不难。

网友W:
是不是整流桥呢?

网友X:
可控硅触发模块。

网友Y:
说好听点,叫厚膜电路。

网友Z:
像电容,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