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4-03-01):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台达的主板怎样隔离模块供电!检测驱动电路吖!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有拆掉模块才能隔开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B:
你不是拆过模块的吗?

网友C:
逆变电源母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