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1):
现在想做一个s7-200做从站,Modscan做主站的modbus通讯测试,不知道s7-200与电脑Modscan连接时该怎么连线呢。(通过串口数据交换的话,是485 3-3 8-8吗?)

网友A:
232-ppi编程电缆就可以,usb-ppi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的西门子公司的PC/PPI电缆呢,modscan显示modbus message time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教啊

网友A:
从站指令配置是否正确,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我没Modscan,写了个一模一样的程序:
发送:
收到:

毫无问题,建议检查INIT的Error,是否有错误。

网友A:
我下载了个modscan,没问题。
连接超时就是从站无响应,没连上,一般就是com口选错了,或者从站没配置成功。
检查硬件连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看错误代码。
modscan 连接时,弹出的窗口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非常感谢,是因为那个232/PPI电缆上那个5号拨码开关没有拨到0自由口通信位置。这个232/PPI通讯电缆很奇怪,拨到PPI的位置那个PPI指示的黄灯不亮,但是拨到自由口通讯的时候PPI那个灯就亮了(TX,RX两个灯正常,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试了一下那个拨码开关5摆到1时PC作为主站与PLC通讯,只有通讯时灯才会亮起;但是摆到0时PPI指示的灯会常亮。谢谢前辈详细的指导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是因为那个232/PPI电缆上那个5号拨码开关没有拨到0自由口通信位置。这个232/PPI通讯电缆很奇怪,拨到PPI的位置那个PPI指示的黄灯不亮,但是拨到自由口通讯的时候PPI那个灯就亮了(TX,RX两个灯正常,会一闪一闪的)
PPI主站模式,下载程序会闪,状态监控会闪,因为通讯了。自由口模式会闪?是不是modscan连接后,才会闪?
数据从232端-->485端,tx会闪;485-->232,rx会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由口模式PPI那个等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