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原点焊机

楼主(2014-03-01):
小原点焊机改造求助:现有小原点焊机显示屏显示的相关数据字体太小(屏幕太小),领导要求外置一个显示屏,将设备上的数据以大尺寸显示在屏幕上。哪位老师知道怎么弄,请指点。感谢

网友A:
你这焊机是用plc控制的?如果是那跟据显示尺寸选个大点的触摸屏和他连接,用触摸屏软件编写程序。

网友B:
楼主的焊机控制面板是类似这样的吗?

楼主(2015-11-29):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