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头疼

楼主(2014-03-02):
工厂有一台高速并线车,用于除尘的风机由一条皮带带动来回在铁导轨上作来回往复运动,同时风机也有皮带带动,车轮材料像是尼龙.该风机小车应没有带电可能(除非车台设备本身带电).但在除尘小车来回运动时,车轮与导轨接触处不时发出啪啪的电火花,但设备没有带电,同时接地可靠,我的判断是静电,但无法消除,很伤脑筋,不知高手们有何方法,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接地良好怎么可能产生对地的感应电位差?应该是人体的电位高了,所以挨电。你确认小车接地良好吗?如果确认,那就给自己带一个接地线的手圈,带在手腕子上。

楼主:
只是局部,就轮子处放电,别的地方不带电,应该是摩擦起电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是带防静电手套了。

网友B:
看来是摩擦静电,真没什么好办法,看摩擦的地方是否可以加点导电的东西,象水啊石墨什么的,但也是临时起点作用,除非摩擦地方换导体材料的。

网友C:
把轮子换成尼龙里掺有金属丝的那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前做电镀时也碰到过,流水线太长,等电位不好

网友E:
既然对生产没有影响 搞它干什么!

网友F:
我们的切片打包机也是这样的,接地良好,静电还是存在的,不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G:
单独接地试下

网友H:
离子风机吹,生产线长的有点小贵

网友I:
烦人的静电,很难搞的。

网友J:
不知温度是否偏高,摩擦力是否大

网友K:
买个静电消除器试试

网友L:
在超市购物的时候,用那种手推车,经常被电,估计和你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M:
离子风机有谁测试过?

网友N:
把其中一个轮子换成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