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A/D输入电压对应量程0~10V,对应数值是0~6000,即y=600x;
但实际的输入电压为2~10V对应函数(y=750x-1500),要求与0~10V显示量程一样,
书上是把2V对的1200乘以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最后2~10V对应的数值为0~6000。
这个“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怎么来的呢?
---------------------
是不是在y=600x的基础上,600x乘以5除以4得750x,再减去-1500得750x-1500=y?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输入电压对应量程0~10V,对应数值是0~6000,即y=600x;
但实际的输入电压为2~10V对应函数(y=750x-1500),要求与0~10V显示量程一样,
书上是把2V对的1200乘以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最后2~10V对应的数值为0~6000。
这个“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怎么来的呢?
---------------------
是不是在y=600x的基础上,600x乘以5除以4得750x,再减去-1500得750x-1500=y?

根据初中数学,可以得知关于直线方程的知识,而输入线性化就是根据直线方程来的。

直线方程通常有5种方式,有些人喜欢用方程1来计算,有些人喜欢用方程2来计算……

网友B:
一次函数y=kx+b  已知点1(x1=2,y1=0), 点2(x2=10,y2=6000), 两点决定一条直线,求出k=750,b=-1500,就是你得出的方程。

网友C:
    明白A/D中的A和D值成线形关系(典型Y=KX+B),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D:
你的PLC有没有SCL,SCL3等指令,有就用它,很简单。

网友E:
经常用到的控制器采集模拟量数据转换问题,一元二次方程带入计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