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圆柱形微动开关

楼主(2014-03-02):
如图,有没有人见过类似产品?
看实物所获信息:线缆的另一头,只有两根线芯,应该是机械式的微动开关 。体积小,长度大概十几毫米,直径不超过10mm,触点的运动行程也比较小,估计不超过1mm。看起来像是柱塞式的开关,通过螺纹拧进金属块,触点在螺纹的中轴线方向上运动。 不清楚那两个塑料帽的作用是什么。。。。
比较难找,怀疑是不是订制品。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一个压力开关或是感应开关
【方案】
英威腾单变频一体机方案

网友B:
这东西不好找 搞清楚检测原理 自己做一个吧!不难@
学习永不停止!
【方案】
基于台达自动化技术的建筑供热系统

网友C:
微动开关吧

天道酬勤,事在人为
【方案】
ABB 364DS系列实现压力仪表“可靠性的”

网友D:
2个塑料帽缠线用的.
是不是合摸检查用的,这种微动开关特灵敏,μm级的.很贵大约千元左右.
【方案】
倍福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在术中 X 射线成像中的应用

网友E:
第一次见过,学习了.
【方案】
赋能智慧医疗 |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F:
没见过
不清楚干嘛用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机器视觉产品方案,助力制药企业更安全高效生产

网友G:
学习了. 长见识了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红外热像仪应用于仓库资产保护

网友H:
有点像欧姆龙的进接开关
【方案】
华北工控:电力巡检走向“智能”,电力巡检机器人前景广阔!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有点像欧姆龙的进接开关
查远了去
【方案】
精彩视频 | 看倍福如何助力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

网友I:
和楼主说的这个样子有点接近的我倒是见过,是在德国人的设备上,超声波封口焊接机上,主要是感测微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的确是测量微距!!方便告知型号吗?不胜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检测微动距离的,不过精度没到um级别。您说的型号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D5A,D5B,D5C都是这类产品----高精度接触开关,是电子的。

网友D:
补充:是欧姆龙产品

网友J:
        是不是个接近开关呢?

网友K:
这东西不好找 搞清楚检测原理 自己做一个吧!不难@

网友L:
基恩士也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的确是测量微距!!方便告知型号吗?不胜感谢!

这个当时我们从德国人买的时候只有一个图纸上的零件编号,拿过来时上面啥也没有,整个一“三无”产品,对不住啊楼主,帮不了你了,不好意思!而且我从那地方辞职已经快8年了,要不倒可以给你问一下的

网友M:
真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依然感谢!

网友N:
图片角度不是很好,象传感器。
【方案】
中央空调智能短信报警平台的应用

网友O(2014-04-20):
在照几张,暂时不敢确定!
【方案】
走进智慧时代 | RFID智能识别方案为巧克力生产加足马力